5200显存少了一半

楼主(2009-02-04):
别人送我一块杂牌5200 128M显卡,上机大花.我一一加焊显存后,能够正常显示.但是显存少了一半.不知是啥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也就是说现在是64M的?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先查一下看有无排阻掉然后用MATS测试一下,如果条件允取的话,可以把BIOS读出来,看一下BIOS的容量或者查看一下BIOS信息!

网友:
很可能坏了显存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显存位宽也减半了
查一下没有检测到的另外一半显存,看是什么原因引起,排阻 空焊 显存坏 BIOS

网友:

我在DOS下用MATS6测得结果如下: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EBANK_1 ERRORS
------------ ---------------- ----------------
FBA[31: 0]             182                0
FBA[63:32]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8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A23数据位出错。打下金手指上的AD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