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865PE主板认显卡

楼主(2009-02-04):
一DELL865主板,上A卡什么型号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运行。上N卡什么型号都不行,要进系统到桌面的时候很慢才显示出来。但一到桌面就蓝屏。。。换内存和从一片好的同型号一样的主板取下BIOS后换上还是一样...不解

网友:
试过再装系统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