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基显示器通病的问题

楼主(2009-02-04):
修理的时候 换上板子自带的电容就可以正常工作 换上在市场上买的电容后亮一下又熄灭
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

网友:
新买的电容是否质量过硬?

还有焊接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要弄反了

网友:
电容的质量不好说啊 应该是非极性电容吧

网友:
在维修明基通病故障时,不能把焦点集中在通病的电容上面,而还要检查其他部位,如电源供电部分,保险等。像你说的亮一下就灭,应考虑供电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5707最好认真测一下有没有问题。只有认真仔细才能查出故障原因。

网友:
你换的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电容滤波的作用,只要容量对,质量过关,和原来的调换肯定能用的,有可能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
其他的真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我换完电容就 能正常工作 还会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就是那个3KV的电容 27P

网友(2009-03-09):
BENQ就是菜,电容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