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cer 加电 不开机 电流0.17A

楼主(2009-02-04):
acer 加电  不开机  电流0.17A   CPU   不加点电 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型号是  ACER  4710

网友:
0.17A,楼主应该是没有触发吧

网友:
触发了  电源灯亮了

网友:
查哈各组电压

网友:
可能有短路仔细查查吧,0。17是待机还是触发后电流,如果待机电流可能有短路南桥或其它元件异常发热。

网友:
那位大哥有这个图纸 帮小弟传一份

网友:
3.3 V   5V待机正常
触发后有1V  和1.8V  时钟芯片和CPU都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