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X550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9-02-04):
昨天接到6张显卡:
      2张小影霸7300GT  点不亮
      2张七彩虹X550     进系统 蓝屏  《电容全爆浆,换了涛声依旧》
      1张昂达6200TC    花屏
      1张七彩虹X700      故障和X550一样 进系统 蓝屏
小影霸7300GT GPU供电 显存供电 全正常    看了下可能是资料问题 。型号小影霸GTS3
                    哪位大虾提供下。先谢了
X550和X700   应该也是资料问题   型号:镭风X550-GD2 CF白金版2 256M DDR2
                                                             镭风X700-GD3 冰封骑士4  126M DDR3
也希望哪位提供下。再次感谢
    昂达6200那张 应该是显存问题  还在修
               急救。。。。。

网友:
没人回啊
          自己顶一个
  我想也有可能是 显卡与主板总线定义不一样 我试试用NF4 或威盛芯片组的 跑下系统看看

网友:
你说的小影霸不可能是BIOS坏,有可能是GPU引起的故障。还有6200花屏你可以用软件测试一下显存有无损坏,X550和X700你可以先用软件测试看有无显存坏掉,然后再测供电,还有要注意GPU的温度!

网友:
版主啊 谢谢你的回复
   X550 和X700 搞定了
      就6200 和那两张7300GT了
       6200 已经是全屏花  用软件测试看不见结果
  至于那两张7300GT  应该就BIOS了

网友:
还有A卡的测试软件  能发给我下么sgzhangxuan@126.com
     我在站内下的  全都解压失败  用不了。。。

网友:
可以下载,下不为例!
软件已发出注意查收!----新诚达

网友:
再次感谢斑竹。。。
   并祝 基地越来越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