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判断键盘PCB板接口定义

楼主(2009-02-04):
客户送来一键盘,说坏了,修修吧,打开一看自己都拆了,PCB板上的线弄下来了,本来想焊接上的,可是只有ps2口的定义,键盘版上的焊接点定义不知如何测量,于是让他买了个新键盘走了。

可是有问题就要寻求解决,不能放过去,请大家说说如何判断键盘板上的四个焊点如何判断VCC,GD,D,CLC,谢谢。别笑话俺,呵呵,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从线路板上看,可以明显的判断出VCC与GND,只是DATA与CLOCK无法判断,可接上一试,不对的话再调换。
VCC与GND可通过线路板元件面的滤波电解电容器来判断,电容器的正极是VCC,负极是GND。非常简单。
下图是我估计出来的,准确的极性仍旧要看元件面的电容器来判断

网友:
是的,看来是没有别的办法来判断时钟和数据是哪个了,这个右边第一个是VCC,第二个是GND,如楼上说的看电解电容,谢谢楼上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数据和时钟接反了,只是用不起。

网友:
找到了电源和地,其余两根随便接,不行就换过来!运气好的话一次搞定,不好的话也只要2次....

网友:
时钟线是蛇形线,都是等长的

网友:
这个小板子上没有时钟等长的说法,因为就一个时钟线!
具体方法二楼已经说的很清楚,键盘、鼠标、摄像头都适用这个方法,通过电解电容的极性来判断电源线和地线的接法,数据和时钟线接反只不能工作,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数据和时钟接反不损坏元件就放心了,可以大胆去试了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开机检不到键盘的, Keybord erry or NO keybord定住,  换新键盘OK,  客人丢下这个坏键盘,于是拆开看是否有得救, 万用表测得4条线通也就是说不存在断线问题, 看了一下这块电路板只有一个黑痣的集成芯片(跟1楼的一样), 根本没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