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问题最让我头痛

楼主(2009-02-04):
麦克问题最让我头痛
那位有时间给讲讲
遇到两个了,一个是asus的nf520的主板,麦克在录音机测试好用,就在QQ和UT里是灰色的
后来装个新QQ到是可以语音了,可UT始终不行,打开就是灰色的
第二个是硕泰克845PE主板插上麦有杂音与别人视频、语音都是没声音,有杂音,后来拿软件远程测试下芯片型号,结果是INTEL的AC97啊!还是没解决,现在头还大呢

网友:
第一点就是声卡的驱动一定要安装正确,否则就容易出问题。

你的第2个问题,个人感觉可能是驱动没有安装正确所致。

至于具体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厂家型号的,最好看主板上的芯片表面的标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非常头疼。

上官网上下载配套的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软件兼容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驱动安装是否正确的问题

网友:
只有重装系统吧,重装驱动都不见得有用,有系统不行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属于必杀啊!
呵呵
我经常这样的!

网友:
磐正接手过几片板,都是麦克风不能用,有保修又不敢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