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离奇故障

楼主(2009-02-04):
一块MSI848P主板,欢迎界面之前老是蓝屏(代码ED),按经验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更换硬盘后还是ED,试着给CMOS放电,居然OK了,但每次开机得放电。刷BIOS无效。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V星的BIOS芯片不是很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I的BIOS芯片还有特殊之处吗?

还有看看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

网友:
楼上版主加我QQ。158776351。我是武胜的你是广安的。

网友:
BLOS的版本不对吧

网友:
你没有换个最新的程序刷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V星的BIOS有什么不同吗?为何不能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