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三灯同时亮,不开机

楼主(2009-02-04):
DELL 6400机器,按下开机键后,三个灯同时亮3秒左右,然后就灭了,在开关条上还有个键子MediaDirect,按下它后机器也是三个灯亮,和按下开机键的现象一样,3秒后关机,这2个键还没有连在一起。机器不开机,主板上面没有短路点,内存换过,不好用。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看看显卡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你有没有测试卡呀,插上试试,看看有什么代码?如果没有,按经验,在DELL的这种情况就是桥或显卡有问题,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用手用点力按下桥看看是否能开机

网友:
AMD的CPU,压下CPU座子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