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问题!!!

楼主(2009-02-04):
请教各位,我这有一台IBM R50本本,按开机键后指示灯全部闪烁,还关不了机。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啊??(拆机后通电,CPU风扇动一下停了,动一下停了,,,,就像带不起来)麻烦问一下应该从哪下手查起?我是新手,,
cpu

网友:
待机电流,开机电流以及部分关键点电压

网友:
没有关键电压数据谁都不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
侍机电流不到0.1A,开机电流在0.2~0.8之间跳变不超过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