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楼主(2009-02-04):
不知道还是扳子的质量太差,不小心把IO下的金箔吹掉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接啊
方法

网友:
焊盘掉了可是好麻烦的,飞线的话难

网友:
那只能飞线了.

网友:
一般掉脚的大多数都是N/C

网友:
飞线吧
没别的方法了

网友:
用细裸铜线按原线路焊好,用绿油涂上,再用紫外线烤干,就固定了。

网友:
是不没吹头就取下来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