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 跑E6 急!!!!!!!!!!!!!!!

楼主(2009-02-04):
P4 2.4 CPU 、 GF mx 400  显卡、  SD 内存 2条、 原来是865PE 主板 坏了  换了快新的主板 865GVLM   主板诊断卡 跑 E6  不亮。 其他零件都好的  主板也好的  ,请问 是不是 主板和 其中的零件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
清理一下内存槽看看

网友:
865还用SD有内存,我可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主板.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网友:
你用的是服务器内存吧,有时候出现这种问题,换内存条试试去

网友:
内存与主板不兼容,换内存试

网友:
就是,这板子确实雷人,我只见过845板子不用四针电源插头的,从没见过865板子用SD内存的,这样的板子好,内存可以随便插 ,最好连400,667一起兼容,那就便宜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好的SD内存还是一样 ,换上一代的内存也同样毛病,
这是客户的机器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加焊内存槽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提问后。就有这样的疑问 865的板 真的能上sd的内存吗?还有后面楼主又补充了说换了条1代内存试试还是不行  我没见过服务器板  。所以迷茫中  真的有这样的板吗?

网友:
865 是SD的吗 400和 667上?

网友:
就是,这板子确实雷人,我只见过845板子不用四针电源插头的,从没见过865板子用SD内存的,这样的板子好,内存可以随便插 ,最好连400,667一起兼容,那就便宜暴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见到845板子不用四针电源插头的

网友:
检查内存和显卡

网友:
还有,可能CPU不兼容哦

网友:
刷主板BIOS解决,都说是INTEL主板了,通病

网友(2017-03-16):
是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