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783DF因虚焊烧行管--无OSD菜单

楼主(2009-02-04):
梦想家783DF因虚焊烧行管--------------更换行管后发现无OSD菜单,尾板预视放块子为tpv 56c366505 因没有此块子没更换,----------------但按键发现有变化(就是没有OSD菜单出现),同事让我查行逆程脉冲,(查后没结果-----不知行逆程脉冲取至哪儿),,请知道老师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行脉冲一般取自高压包的引脚或都行管C极.一般都是通过电容耦合过来的.分别送至视放电路和行场振荡IC.有的还要送到MCU.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长风!问题解决了,是此CRT的行逆程脉冲取至高压包引脚,后更换一瓷片电容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