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找不到

楼主(2009-02-04):
一个迈拓40G的硬盘,在COMS下可以看到,开机LOG画面过后,有个提示按F1,F2分别启动系统和COMS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硬盘,但按F1启动时,提示磁盘错误或者直接是没有硬盘的提示,我使用一些比如安装光盘的效率源或者THDD及其他的工具,想要进行一些修复操作时,这些工具都找不到硬盘.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除了采用屏蔽坏道的发方法,有没其他的方法可以修复这样的硬盘?

网友:
找不到硬盘应该是电路部分的问题啊,还未到屏蔽坏道来解决问题的时候(40G的,老盘了,寿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