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飞利浦150s5电源板开关管的型号

楼主(2009-02-04):
这管炸得看不清型号了,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在线等!

网友:
直接用电源部分的常用开关管来代换.如K2141  7N80等.

网友:
i不用就用K2654代换了,这个功率足够的了

网友:
电源管不必找原型号代换,使用通用的型号,如楼上几位所说的都可以。安装时注意引脚排列和绝缘是否加垫片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这张电源板烧得太厉害了,很多小零件都烧掉了,维修起来困难重重,在研究中,如果的确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看看电源心片是什么?TEA1507还是3842?这2个心片对应的都是场管

网友:
老兄,随便找从其它电源板拆个N沟道的MOS代就行了
我想从15寸显示器上拆个一次开关管也行

网友(2009-07-04):
用k2654没错。

网友:
2SK2645,其实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代换性很强,比如K2645,理论上说用耐压600V 电流9A以上的N型MOS代用就可以了,实际上电流稍微低一些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