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动时先停一下,然后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2009-02-04):
给客户换了一块新主板(INTEL945),每次启动时,电源灯先亮一下,随后又灭了,此时连电源风扇都停了,过一会电源风扇又正常转动,电脑也就正常启动了,客户总问为什么会先停一下.
我也想向各位高手咨询一下原因?经查检内存,电源都换过了,都没解决问题

**********
经过给主板厂家打电话,了解到该主板设计如此,但可通过刷BIOS解决。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看看!!好象电源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好象就是这样设计的,我卖出去都是这样跟客户说的

网友:
应该是板子设计就这样
见过不少这样的板子

网友:
多谢各位解答。经过给主板厂家打电话,了解到该主板设计如此,但可通过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