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300GT

楼主(2009-02-04):
富彩GF7300GT。128M。128BLT

U2 U3     U4 U5

                           U6 U7
       GPU
                           U8 U9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示正常,是用MATS7 来测试的.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GPU出左问题.

网友:
换软件测试,如果同样报错,说明U2 U3有错误 GPU坏的机率小

网友:
如果是显存是怎么植球的啊。要几大的0.4 0.5 0.6 0.76锡球,我是一个新手不是很懂。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0.5的可以替代0.45锡球,16位的用手工植球就可以,32位的可以用固定模具

网友:
新诚达版主。请问下,显存用的GPU植球是用几种型号的。你清楚吗??我想买些锡球但是不知道选择那几种型号。。

网友:
我用过MATS7600和MTS9800来测试过还是出错。
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73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
Unknown Error Coun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