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010 开机正常  不能进系统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楼主(2009-02-04):
HP 4010 开机正常  不能进系统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北桥南桥都做过BGA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  或给点思路

拆开风扇看到里面堵了,我先怀疑北桥空焊 但加焊后还是不行.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北桥坏了

请朋友们给点思路

网友:
试一下加焊CPU座,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恩,我想过这个问题   明天加焊一下CPU座  要是不行,我换下北桥
还有朋友碰到没有

网友:
开机正常,都能过自检了,软件跟硬盘检查下。最好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最好是换块硬盘重装下系统,排除软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