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L1916W的电源板

楼主(2009-02-04):
有台ACER AL1916W的电源板上有几颗电阻烧坏了,板子是台达的A190E2,R126,R129,R134,R135这4颗,阻值看不出来是多少,有这块板子的XD麻烦帮忙看下告知,非常谢谢!
求助
ACER

网友:
楼主有没办法说出这些元件大概的位置,比如和那些主要部件(如开关管,IC的哪个脚)相连的,或是对地,IC是用什么的,说来听听,在下可以试试啊,加我357337119,也可以的,注意要备注CHINAFIX。

网友(2009-04-21):
ACER的代工厂不止一家,我只有AOC的

网友:
我有富士康代工的,也是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