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sus psp800s不通电。急。。。

楼主(2009-02-04):
型号为asus psp800s
故障现象:不通电,量开关排针,只有2。1V(正常吗),待机3,3VSB正常,晶阵有电差,跳线帽在
插上电源时测有3V,但拔下测只有0。几V,而电池取下量有2。8V(好奇怪,想不明白),量ATX3。3V只有85欧(偏低吧),请问兄弟们会是哪坏啊
电池

网友A:
我依次拆掉

网友A:
我依次拆掉网卡,声卡,IO,时钟蕊片,量ATX3。3V对地阻值还是在八十多欧,怎么办啊

网友:
电池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你测80多是不是还插着电源哦

网友:
检查电池正极到跳线冒之间的 线路

网友:
电池电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