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 型号 LT721。。。不亮

楼主(2009-02-04):
我今天修到一台方正液晶 型号 LT721.故障,屏幕显示很暗,如果不注意看,还以为高压板坏了,
能看清楚字体,就好像亮度和对比度没有调上去,,,,,,,显示器按键按起不起作用,关不到机,也通电就电源指示灯就亮,没有一个按键有用。我换按键没有反应,最后仔细看了一下驱动板上屏线边上有一块子烧了,看不清楚中间个数字,不知什么型号,各位兄弟帮帮忙,如果以前修到这样的显示器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型号,是个8个脚块子,型号是,前面是F P1中间数字烧了看不清。后面是G   最下面参数是FDS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管子的型号就是FDS4953

网友:
MOS管的PDF

网友:
楼上对,就是FDS4953

网友:
FDS4953可能用什么型号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