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2不能用?

楼主(2009-02-04):
查到原因是 PS2的第四脚5V供电短路!个么 短路的原因在哪里 大家给我出个思路!I/O换了!

网友:
就供电短路,其他阻值都正常不?看看usb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滤波电容,PS2口换下

网友:
电容我都拿下来了!!还是短路!还有其他都正常 阻值也正常!

网友:
看看供电线路有没有直接对地的地方,好多都是因为USB插坏对地了,怎么都修不出来

网友:
跑电路啊!顺着短路的那个线找。要不就把PS2口拿下来找!

网友:
那么多的线路 跑不起来啊!看了头都晕!!
谁有什么经验啊!说下 !!

网友:
把有关的电子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拆到那里不短路了就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把PS2拆下研究 !一路查找 发现 USB 坏了!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热心,不愧是版主,让人佩服

网友:
usb也坏了 ?是不是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我感觉是

网友:
怎么PS2坏了,跟USB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外接接口那边的供电通通都是共用一个供电5V,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上所言及是 有的主板在那旁边有个跳线 5V /5V SB 的  短路只有自己慢慢查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