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一块X1300的显卡,开机就黑屏,能进系统

楼主(2009-02-04):
菜鸟问题,一块X1300的显卡,开机就黑屏,能进系统,就是不显示外一切正常。已经用排除法把其他东西都换过了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先查DC-DC电路,再测TTL电路,PCI-E总线 ,BIOS GPU

网友:
你帖子发的太“详细”了,真的不大好支招
你最起码把电压  测量下传上来
开机黑屏  ,你是否排除掉vga模式下黑不黑屏呢  ,这是显卡没问题的系统默认设置因素
还有其他
不讲了
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