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问题

楼主(2009-02-04):
7300GT 128M  128T  显卡用半个小时就黑屏(有5快都是这个病)    还有5快是在主板检测到C1就不走了,主板没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本人是新手 请多多关照

网友:
前五块先查显存供电,再看GPU的散热问题,后五块查一下PCI-E总线和GPU

网友:
问一下前5快能进系统证明供电应该正常为什么还要检查显存供电呀(不明白,检查显存供电是指场管么还是指本人是新手请多多指教),散热问题我看了下正常的,我还换个风扇GPU还行不算太热.后5快检查PCL-E总线版主怀疑是槽问题(我用别的显卡是正常的应该不是槽的问题)关于GPU怎么测量啊 ,实在不好意思没修过显卡,请版主给予讲解一下.

网友:
DDR2的显存供电范围在1.8V---2.1V DDR3的显存供电1.8V--1.95V之间,查一下显存供电管一般是对管供电!!半小时黑屏说明GPU和显存之间数据传输有错误!!
有可能是由于GPU过热引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进系统与GPU、显存供电正常

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能进系统只能说明GPU、显存有供电,但不能表明它们是正常的。
比如,GPU电压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进系统。

网友:
你的卡子,建议你把散热片摘下,用刀片把gpu表面和散热片上出场涂得导热胶刮掉,涂上硅脂装回试机,然后你排除dc-dc电路问题,电压是否正常,之后可尝试性更换gpu供电场效应管和滤波电容,然后风扇怎样我就不用说了,省的说我啰嗦。。。。显存供电电路元器件,这只是你前5块的解决办法

网友:
挡c1,可能是因特尔Award  bios主板。
第一步测量gpu、显存电压是否正常、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第二步检测晶振两脚对地阻值和上机电压
第三步gpu是否存在虚焊
第四步显卡总线传输,16对偶和电容

这是针对你后五块卡子的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