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教大虾们!

楼主(2009-02-04):
三星2010的硒鼓不换保险管可以直接上机用吗?那个保险管到底有什么作用啊?恳请大虾赐教,谢谢啦!
三星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说清楚,是加了粉后,不换保险管可以上机吗?因为新鼓上机后,保险管就熔断了,有人说加粉后要换了才能用,对吗?

网友:
据说在2010上设计时是计数用的,后来生产之后就没用了。同事说可以不安装。没试过。
三星5100以上机器通过这个保险,在通电的瞬间,产生一个脉冲,到主板上,起复位作用。

网友:
可以用,没有问题,偶然会有机器提示没有硒鼓,再换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