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成液晶

楼主(2009-02-04):
问下 笔记本的屏 怎么该成液晶啊  是三星的屏

网友:
第一是驱动板 2621,2025等,高压板一块以及屏线,电源一个就可以改成功了

网友:
屏线如果跳线麻烦费时间,驱动板可能要刷写对路的程序。神舟电脑台式机有一个15宽屏的液晶上次我拆过,就是笔记本屏配2621的板。有一个IC叫APW7120和2个场效应管坏了。导致无供电显示器无反应。

网友:
你知道你的屏幕型号吗  ? 加QQ32499771

网友:
屏的型号,屏后面有的,从型号杳屏的类形,然后找相应的板及写入相应的程序.如果没有型号,只有自己通过测量每个脚的接地电阻来判断.

网友:
2621板一般的LCD是免驱的啊  12。1-19正屏都可以,带跳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