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主板内存供电管发烫的问题(暂时处理好)

楼主(2009-02-04):
手中有一块华擎P4I65GV主板,开机后风扇能启动,但点不亮,随后发现主板上有焦味散出。断电后没有发现主板上有明显的发热烧焦的地方。
随后拆下内存条检查,发现内存条上89脚烧焦了。随后检查了内存供电管,发现发热剧大。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是这种板的通病。在故障原因上都说是AGP插槽旁的供电管不良造成的。手摸这两个管子并不烫。测了下电压如下
        G    D    S
AGP供电管  10.7V 3.3V 0.4V S极对地电阻为100欧
内存供电管    5V  3.3V 2V  S极对地电阻为30欧

请高手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先谢了!
根据各位的指点,在网上购买了几个45N03的管子,代换了AGP槽旁的两个15N03管子,能正常开机了。不过管子发热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你的AGP供电电压不正常,换个管试试

网友:
我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贴子挺多的。希望还是有清楚这个问题的大侠帮忙!

网友:
为什么不照2楼的建议,先吧AGP供点管换了 ,把AGP供电先恢复起来

网友:
AGP少了一个1.5V的电压,先修复那里

网友:
主板集显  北桥供电问题,我修过,场效应管下电路板有点发黄,把北桥旁两个管换了就行,换电流大点的,

网友:
内存供电管也一起换

网友:
把那两个AGP供电管一起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不知道这两个管子用什么型号比较合适,现在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管子,等买来后换下试试看。

网友:
又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普遍都反应这两个管子烫比较常见,都说把管子换了就OK。不知道管子发烫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还是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