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九尾狐电源图纸

楼主(2009-02-04):
我买了十个九尾狐电源,可换出去都没有几天就坏了,九尾狐电源的电路和其他电源的电路图不一样,好多元件型号也不一样啊,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电源插上220v就都有电压输出,短接绿色线后,就都没有电压输出,请高手出招,或者谁有九尾狐电源的图纸,做做贡献
回6楼,和LWT2005不一样,LWT2005和很多的都一样,
回7楼 ,电源主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电容,整流二级管我也基本上都看了,我是不行,
我发现新的现象,就是Q7 C945中间有脚的电阻,在那些图纸看到是十欧,我换一个十欧的就不用短接PS,就会有电压输出,12v和3.3v都会低1到2v,而且在其他电路没有看到这个Q7,平面在左边的话,上一脚用一个电阻与339的1脚相连,用一个电容与下面一脚,也就是地线相连,中间一脚用一个二级管与7500的4脚相连,用一个电阻与7500的13.14.15脚相连,就是这个电阻,环看不清,没有换是绿色和紫线有电压,短接PS,没有反映,13.14.15脚还是4.8v,我换一个10欧电阻,插上220v就会启动,12V和3.3V偏低1到2v,再短接PS,又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唉,如果是新电源,厂家应该有保修吖,何必自己动手呢,换一只更好吖,自己买零件都要十块八块啦。。

网友:
在淘宝买的,一来一去运费都可以买一个了,所以请有图纸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能说说电源上用的是什么集成电路,这才好提供相近的图纸。

网友:
九尾狐 QF-290.是7500和339的,输出级C23,C24,C25都是用的电阻,Q7是C945 G528,跟好多图纸都不一样,用其他图纸找不到元件的位子,比如说他连接在PS上的就是R53和R57,

网友:
和LWT2005相似

网友:
电源主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管排,查一下先啦!

网友:
回6楼,和LWT2005不一样,LWT2005和很多的都一样,
回7楼 ,电源主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电容,整流二级管我也基本上都看了,我是不行,
我发现新的现象,就是Q7 C945中间有脚的电阻,在那些图纸看到是十欧,我换一个十欧的就不用短接PS,就会有电压输出,12v和3.3v都会低1到2v,而且在其他电路没有看到这个Q7,平面在左边的话,上一脚用一个电阻与339的1脚相连,用一个电容与下面一脚,也就是地线相连,中间一脚用一个二级管与7500的4脚相连,用一个电阻与7500的13.14.15脚相连,就是这个电阻,环看不清,没有换是绿色和紫线有电压,短接PS,没有反映,13.14.15脚还是4.8v,我换一个10欧电阻,插上220v就会启动,12V和3.3V偏低1到2v,再短接PS,又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看来,你要换一下7500,不行把339也换了。表面没发现烧坏你就得换那两块芯片了,7500坏的可能性多点。一般339坏的少!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因为我的基础太差,我决定放弃维修了,开始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