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的cpu座(针插和BGA)如何更换,要注意哪些。详细些 ...
775的cpu座(针插和BGA)如何更换,要注意哪些。详细些带图最佳啊

楼主(2009-02-04):
1:775的cpu座(针插和BGA)如何更换
2:要注意哪些,防止须子变形还是什么。
3:如果须子被碰坏了。怎样更换呢,怎么收费呢?
4:详细些带图最佳啊。
cpu

网友:
顶多加焊下 !BGA 成功率 不高的!!

网友:
针插式的座子很少空焊的,
断针的话,就接针吧,这个要看你的焊功和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