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4针12V 插头 主板不通电故障

楼主(2009-02-04):
有一块754 NF4X主板,突然不开机了。按开机键,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拔掉4针12V插头,按开机键,主板可以通电。换了一个场效应管,插上4针12V插头按开机键,主板还是不通电,风扇连转一下也不转了。问一下大家,应该怎么找故障的元件呢?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的12V有短路了,你查一下与12V连的元件,场效应管,电容之类的

拆一下量一次,直到找到短路的元件为止

网友:
很明显12V短路了

网友:
不错,12V有短路故障

网友:
我有块INT的845板子就是这样的。南桥附近的一个场管短路,但是拆下这个管子是好的,换一个好的上去就短路。去掉4针电源可以开机,但是南桥迅速烫手,IO,IC都换过了,没用,不知道怎么测短路了。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一般场管和控制芯片坏的可能大

网友:
场管如果没坏,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换一个PWM试一下吧

网友:
我也赞成 看看场管有没有坏,如果没有坏那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明显的12V短路  场效应管坏的可能大

网友:
场效应管坏和PWM

网友:
我的int板子又换了个左侧的场管后,可以插上12V插头并能触发了,南桥也不烫手了,还是不跑码,CPU风扇转,但没有温度,测周围的场管引脚,无电压,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换场效应管试下,不行把PWM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