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PE1000-G主板1394芯片烧毁进bios死机(已解决)

楼主(2009-02-04):
有谁知道电池左边那个正方形的芯片是啥吗?是1394控制芯片不?

网友:
看不清了,可能是BIOS芯片

网友:
是1394控制芯片

网友:
没有实物就不能靠猜,最好的办法就是跑线,看它是连到哪个输出接口,还有就是上网查找该芯片的技术资料,否则就不要做这行了。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不能靠猜啊

网友:
谢谢版主 ,我跑过线了,南桥排容短路了几个,换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