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将电源14脚与地断开时时,有延迟现象!

楼主(2009-02-05):
修了一个电源,起先是带载能力差,换了几个电容后好点了,但将电源14脚与地断开时,有明显的延迟现象,使用下来觉得没大问题,不知还应该如何确定故障部位来搞好它?
先谢了!

网友:
这是因为是在脱机工作时负载很小,而高压电容有足够的电能来维持电源的工作。这说明高压电容状态良好,能用,请放心。

网友:
晕,电源本身就设计了延时功能的,防止突然断电,硬盘磁头来不及回位。
延时供电就是为了保护磁头。

网友:
郭郭有志版主别晕!!知道电源本身就设计了延时功能的。
我碰到的、用的不管是新的旧的电源从视觉上看都没那么明显的延迟现象了(与你比较肯定是没你搞的多啦),可能以前接的假负载是光驱、硬盘之类的缘故没觉得特别的。最近我买了一些12V、6V的灯做假负载试电源,比较测试了几个电源一下就视觉上看,那延迟最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