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无法上大分辩率

楼主(2009-02-05):
800*600分辩率就没事,1024*768就没显示了,换显卡OK,GF4 MX440,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BIOS  板上的电容看看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液晶显示器的话,你看一下你的刷新频率多高,有些显示器调高刷新率会不显示的.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DC-DC上的电压 测显存好坏 BIOS GPU

网友:
先排除4楼说的情况,再用MATS4.78来测试下。

网友:
你按照4、5、6楼说的做,基本上可向论坛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