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修好的几个鼠标

楼主(2009-02-05):
最近修好了几个鼠标
1.HP仿制小鼠标:症状,插上后鼠标灯不亮,经检查,鼠标盒内外连接处,由于磨损严重,其中一根绿色线短线,开盖后,重新焊接,恢复正常使用
2.飞豪小鼠标:在玩CS游戏时,突然鼠标不动了。换个USB插口,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硬件。连续换了几个USB口插入都是此提示。因当时和USB加热垫一起使用,怀疑是USB加热垫短路造成USB口烧坏。故拔掉USB加热垫,重新拿个新的USB鼠标插上,测试USB口正常使用。将鼠标打开,发现G信号线有虚焊迹象,加焊后故障排除。
3.一联想鼠标:症状,客户使用时不小心进水,造成系统死机。用850吹干水迹,又用酒精刷了一遍,插上机器后正常使用。

网友:
老兄鼠标自已慢慢的乱窜会修不?义隆的8005+B10

网友:
我的联想也是和楼上的一样问题,兄弟会修吗?给个帮助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鼠标,其它按键都正常,就是滚轮往上滚不正常,本来网页到最顶端了吧,你再滚它又后退一些,又上去了!所以老滚不到头呀!中间的开关也换过,还是不行,好象是什么干扰它!

网友:
技术含量不够高啊!

网友:
我修理的都是微动开关不良 要么是光电管坏哦

网友(2009-12-13):
我的光电鼠标终于不乱动了!!
我的光电鼠标一直以来就有点不安份,总是要不停地乱窜,今天把它拆开,将5V电源的滤波电容由10UF换成100UF,它再也不乱动了。如果你的鼠标有此问题,不妨一试。

网友:
呵呵,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希望版主如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鼠标内部电路~~

网友:
个人感觉鼠标还是挺好修的  仔细检查连接线 再就是看看线路板又没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2010-01-19):
我都懒得修  几十块钱的东西 我都不修了 修要多少钱呢少了还不够功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小毛病,闲着也是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