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

楼主(2009-02-05):
单位的一台H3C-S1016交换机无法进行正常的数据交换,故障出现时信号灯一亮一灭(注:不是闪烁),与之相连的客户机随之出现掉线现象,经查修发现是交换机开关电源出现问题所致,放到这里说一下,是想说明修理电源时尽管电源输出直流电压正常,不代表该电源无问题,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三只1000uf/10v的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导致(没鼓包),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能单纯只靠测量电压正常就以为电源没问题,还有就是交换机工作电压只有一路直流输出是3.3V。而不是常见的5V、12V。

网友:
多数交换机电源都是3.3v

网友:
因为头一次接触交换机,看了版主及管理员的帖子明白其也有多路供电的型号,多谢指正!以后请多多帮助和支持!两位的水平确实很高!再次感谢!

网友:
好贴!现在修这东西的少啊,在我这家想修都修不了,有时候单位东西换了也真想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