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怪问题

楼主(2009-02-05):
T21机器接外接后显示器和屏显示正常,不接就显示花屏有时暗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外接跟屏应该没什么联系,估计你是插外接的时候让板子受力。花屏跟暗屏也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每次都是接外接后显示器和屏显示正常,不接就花屏或暗屏,就是搞不懂

网友:
高手们,进来看看啊

网友:
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