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IBM T40 时而认无线网卡时而又不认。

楼主(2009-02-05):
装了 无线网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装上驱动能用。 上网一切正常。
                但关机几分钟再开机 就报无线网卡出错  。把网卡拆了再装上又能 用了 。但关机一段时间再开 有时又报错。。网卡换了还这样。。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空焊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是你没有装好驱动。最好是原版的。

网友:
南桥或者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还是网卡的问题  再换一块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