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DF故障

楼主(2009-02-05):
有台显示器长城1770DF行振当三极管坏了,管只上KSD1616,我用C2383代的。在1024X168 60是正常的。1024X768 75赫兹就锯齿波了。那位高手能告诉我吗?急啊!!!!!

网友:
D1616很好找的。那管应该是行推动管。

网友:
可以试用下C2603
锯齿问题好象于枕校管有关系
曾经修AOC显示器锯齿拉丝,换了N个市场买的全新TIP122都没有解决,以为是包问题,也换了N个,后来朋友提醒换了个D1499就OK了

网友:
行推动管c2483可以代的吧,D1499什么管代啊。在哪个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