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48FX Rev:2.2主板开机无反应

楼主(2009-02-05):
本人于2004年购买的清华同方终于在09年报废了,拆开发现主板是SF2/648FX(精英代工紫色),具体型号是S648FXB0+S964LA2,BIOS是Phoenix的。
具体配置是:
显卡:Ati 9200SE(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蓝宝9550 128M)
内存:DDR333 256M(在06年换成了金士顿DDR400 512M,一直用到现在机器报废)
CPU:socket478 P4 2.8GHz
电源:全汉FSP250-60PNA(PF)最大输出250W

症状:显示屏不亮,用最小系统法检测,逐个插拔CPU 显卡 内存 都没有报警声(2次拔下内存时曾经报警过,此后再没发生)。于是乎买了一个POST卡(只有2个数显的),检测时不插CPU是无数字显示,插上CPU不管再插什么都是显示d0,数显右下角小灯偶尔闪烁,不知这是不是主板坏了,与我强制用DDR400内存有没有关系?在这方面本人是个菜,查阅了论坛的有关帖子也还是没有头绪,希望好心的朋友指教一下,具体坏到哪了,怎么修理?(本人还有两台机器,不着急使用,这块板子是想认真学习一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换下内存与显卡,在不行看看供电正常不,要是正常就是NB虚焊了

网友:
没过内存检测,查查内存电压

网友:
那主板是好的,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问题出在内存上,另外找条内存,最好是DDR 333的,要是DDR 400的是新的也行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换内存供电

网友:
do还没过CPU呢,你这板应该是CPU座虚焊.ECS的DO可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哦~

网友:
显卡换了,不行;电源换了,不行;请问NB虚焊是指北桥吗?

网友:
do还没过CPU呢,你这板应该是CPU座虚焊.ECS的DO可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哦~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能检测出CPU是否虚焊?用什么仪器呢?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确实是NB虚焊了,按压CPU自检正常。

网友(2009-03-19):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是CPU座脱焊了

网友:
跟我这个板一样的现象,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09-07-23):
七喜SF2 648D是精英的主板吗/那位有这款BIOS的发个给我,谢谢。JJQIU@TOM.COM

网友(2010-01-31):
我这有块同样的板子,开机代码跑道41 ,10后出现连续的报警声,内存、显卡都没问题,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