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华硕P4BGL-MX主板开机即进BIOS设置

楼主(2009-02-05):
华硕P4BGL-MX主板开机即进BIOS设置,设置后能保存,重起依旧直接进BIOS,请教高手哪里问题,电源换过了。

在这感谢了!

网友:
看看FSB有没有搞错,如果你硬设置上的FSB高了,不管你怎么搞都要进BIOS,因为检测设置错误。

网友:
刷BIOS,我修过2块P4GE-MX都是这样,BIOS保存不了  刷了就好了 还有就是BIOS插槽虚焊

网友:
你从简单的入手, 清空他, 然后重新设,关键还有个就是你没有插软驱要把那个项给关了。

网友:
多谢了,虽然还不行,但是十分感谢,BIOS能保存,FSB设对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