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主板开机无自检,,无显,cpu风扇转

楼主(2009-02-05):
开机cpu风扇转,但是没有自检声音,屏幕也没有显示
开机一会儿摸cpu,没有发热。
电源,cpu,显卡,内存都替换过,排除这些问题
bios清过,cmos电池也换过
是不是cpu供电出了问题,还是bois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主板在坏掉前,电脑就有些异常。
amd 速龙2200+的cpu自动变成只有1G的频率,去bios设置成用户定义模式,把频率调成正常。
然后据我弟弟(使用者)说,后来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又自己降频了,自己再进bois调整后,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弟弟对电脑不太懂,也有可能对bois做了错误操作。

网友:
风扇能转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处理器没有发热说明处理器没有工作啊~确定一下处理器供电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板子BIOS有点容易坏?你刷一个看下?

网友(2009-03-17):
很明显。你不是专业的。不要自己修了。送修吧。
你连最起码的测试卡都没有。

网友:
K7的U不上风扇,找烧,不懂不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