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问题,型号为:LXH-GJ17L3,开机通电一秒后熄灭,信号灯长亮。

楼主(2009-02-05):
各位同行及师傅们好,刚接修了一台联想17液晶,型号为:LXH-GJ17L3。初步症状为:开机大约一秒后无显示,电源信号灯为常亮,不将VGA线接电脑,灯为黄色;将VGA线接电脑,显示深蓝色。或许我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我想说的是它开机那一秒有显示,然后短短的一秒后就没有任何显示了,信号等常亮,显示有信号输入。关掉液晶电源,再打开再显示一秒,然后熄灭。打开显示器后,发现供电与高压部分有两个高压推动三极管击穿,型号为:C5706(4K),两个25V 150μf电容爆浆。首先换掉电容,然后将击穿管子拆下,因为没有同型号管子,抱着试试的态度将C5706(4K)换成C5706(4D),问题依旧。目前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遂将其放置一旁。请问各位高手,如果将C5706(4K)按原型号换上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那么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如果找不到同型号的,要将其换掉,用什么型号的管子?那个4K或4D 5L有代表了什么?说点通俗易懂的来,有人说的通向公式,也没有具体说明白。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先谢谢各位了...............

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换好三极管后,还是亮了一下就不亮,反复检测多次,最后定位于部件虚焊。在仔细查看中发现,有两个电容虚焊,那个东西很难看得出来,用手轻推个部件后才知道虚焊位置,隐藏的得比较好。
总之,在这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我就这么讨人厌,没人帮我看看?看来我人真的有问题,估计人品太差的缘故,呵呵

网友:
没修过这型号的,不过高压条才30多一根,一起换了三,没必要修嘛。

网友:
两个管子一起换,我就遇到了过

网友:
兄弟,是一体板,好难找,要不怎么会这样子呢。脑袋都大了.............

网友:
你这个问提很常见,把高压一起换了就可以了
也有可能灯管有问题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是所有的高压部分都能修好的,主要是配件不好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面一个朋友说的直接改通用高压板,做维修是要有效率,技术问题留在收钱后再研究

网友:
5706可用較易購得的5707代用,5707參數比5706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