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是怎样将1G硬盘变成120G的

楼主(2009-02-05):
在给客户修电脑过程中,我经常碰到有客户的电脑硬盘容量被修改过的情况!这些电脑无疑都是在路边或网上低价购得的,所谓P4电脑只是MMX的,512M的内存是16M的,120G大硬盘就10G或更小,上当了后悔晚矣!做假大硬盘有以下常用的两种方法:

  1:复制分区。用WINDOWS里面带的DOS外部命令SUBST,SUBST是一个虚拟软盘命令。例:拿SCSI9.1G改20G为例,先分C盘为3.5G,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剩下做D盘。然后在D盘上创建子目录E.F,再把子目录E.F隐藏。最后编辑AUTOEXEC.BAT自动批处理文件,在此文件里面加入以下两行命令(SUBST空格E:空格D:\E)(SUBST空格F:空格D:\F)。注意:骗子在第一行加入(@ECHO空格OFF)让人看不到他在运行什么命令,重启后,在系统里面就四个区的了。熟悉DOS命令的朋友就会更清楚了。

  2:分区表出错。用普通的分区工具就可以了,骗子一般用SFDISK,但不一定一步到位,有时要做多次尝试。一定要先装好系统,然后再分扩展分区!例:拿SCSI9.1G改20G为例。首先分C盘为4.5G格式化,装系统(剩下的空间先别分,让留着)。装好系统,在DOS下运行分区工具SFDISK,分扩展分区:D盘分100M,剩下给E盘(注意D盘不要格式化,只格式化E盘就可以了),重启,系统里面也是四个区。有时不是一次就成功,要多做几次尝试分后面的扩展分区。假如要分成30G的话,就在中间分多一个不用格式化的100M的分区。为什么要用SCSI硬盘呢,就因为SCSI在CMOS里面看不到参数。用IDE盘也可以做,先插一个40G的进CMOS里面认参数并储存,接着再插上一个10G的不要再认参数,你再分区格式化,都是40G的,不过再一装系统就成了10了。如果骗子结合以上方法做,那就人不知鬼不觉的成了40G了。
    另外在系统属性里骗子也用软件修改过CPU及内存参数,一般菜鸟是看不出的哟!破解方法很简单,只要把硬盘格式化一下就行了,通常卖的人都不会让你这样做的。

网友:
我发现你的方法就是硬盘格式化!如果现场购买的化!人家不让你进行格式化!是不是就没有辙了!我劝大家就别买二手硬盘!

网友:
可以用超级小兔子软件修改,蒙那些不懂电脑的人,这些人又需要电脑而且贪便宜吧

网友:
我很多朋友都上这种当。。。。

网友:
我有2个朋友就上了这样的当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看下   不过  我知道它的每个盘 都是一样大小 还有别的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