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845GV-M3主板断电

楼主(2009-02-05):
ECS845GV-M3主板断电.
把CPU拿下来就不断了,上假负载供电正常,看电容也没有鼓的现象。
测北桥也没有发现有短路,主供电场管也是好的,不知道哪的事,没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下。多谢

网友:
上内存了吗?很多ECS板检测不到内存就自动断电再通电

网友:
我这块今天刚刚给我弄瞎了。。。
不能开机

power on 针对地有5V
atx 20pin 紫色-黑线有5V
ATX 20pin 绿-黑线有5v
不加cpu 不加内存,开机不了。
拿掉BIOS ,也不能开机

网友:
确认没有短路的话!
上CPU,强制上电,如果一切都正常
试换一下IO

网友:
查Vcc_vid电路的1.2V

网友:
对地
5,3.3,12v 无短路
短接绿-地,强制开机,无cpu,内存,只插debug卡,可以开机
但是 脱开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