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S875WP1-E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2-05):
老服务器主板,Intel S875WP1-E 现点不亮,上诊断卡显示,E9,E6,EA 然后在重复,E9,E6,EA ,小弟弄不明白,希望大家详细说说是哪个部件的问题呀。谢谢!!

网友:
看下I/O什么型号,换下,不行在刷BIOS

网友:
也有可能是COM芯片损坏,我见过,结果发现COM芯片旁边的小电容有短路现象,把COM芯片吹了,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2009-04-02):
请问不用编辑器怎么刷BIOS

网友(2009-06-15):
给我发一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