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修显示器,LM2435T

楼主(2009-02-05):
本人有一显示器少了一种颜色,开盖,查视放芯片为LM2435T,测RGB输入电压正常,输出有两个有5,60V左右的电压,有一个输出无电压,这是不是说明LM2435T坏了?
本人查了1脚对地阻值20K,2脚对地阻值7K,3脚对地阻值20K
芯片

网友:
先检查下VGA线正不正常
可在VGA线头1、2、3脚测其对地阻值
用二极管档测在500~800之间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明它坏了.可以直接换.

网友:
LM2435坏掉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断定就是他了
另外 看 看 80V怎么样 正常吗

网友:
谢谢各位,等我搞到这个芯片再修一下

网友:
可以用2437,2439搞上去试下的,
这俩带宽小点。能显示的。

网友:
换了2439,搞定,第一次修显示器,初战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