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按键板的问题

楼主(2009-02-05):
我手里只有8线的按键板,有就是通用的按键板,坏的那个是,5线的,怎么改,哪位高手知道啊 ,说说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8线改成5线的

网友:
高手何在啊?

网友:
是不是不能改啊?

网友:
五線的如何壞?如果只有開關壞(短路或接觸不良,把開關板與主板分離測試)
換開關就可

网友:
位置能对的上吗,按键盘直接换按键不就可以了,需要改8键的上去吗

网友:
这种是感应的按键板!

网友:
通用按键是不可以代换感应按键板的,应为感应按键板是总线控制的,但你可以修啊!

网友:
先要搞清彼此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