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暗屏故障及检修方法

楼主(2009-02-05):
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幕有字符显示,没有背光。即不仔细看好像屏上没有显示,可仔细一看屏幕上隐约有图像显示。也能正常进入系统。
故障简析:
     笔记本液晶屏显示分两条部分,一为图像显示电路,一为背光电路。没有背光即产生暗屏故障,没有图像即白屏故障,都有没有即为黑屏故障。
背光产生电路又由灯管,屏线,高压板,主板等几部分组成。
工作原理:
     主板产生电压,经由屏线传送至高压板,高压板再经过变压器把主板送来的低电压变成能点亮灯管的高电压(400----1000V),点高灯管。
故障点:
       从工作原理中可以看出,其故障点就在主板,灯管,高压板,及传输通道等四个方面。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一般的高压板要产生高压要满足四个条件,一个主供电,一个地,一个控制信号和一个亮度调节。
检修方法:
1,拆开屏,用一个好的灯管接在高压板上,开机,就可以判断出是不高压板问题,(注意:有的机器不接上屏高压也会不工作的),如果是灯管的问题,就可以拆下灯管,检查是接头虚焊,脱焊,还是灯管本身坏坏,做相应处理即可。如果这里没有问题就进行下一步。
           2,用一个好的相同的高压板更换旧的高压板看书是否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没有现成的相同的好的高压板,就先观察,是否高压包虚焊?主供电电路中的保险是否开路?控制芯片是否开路,是否损坏?再用万用表测量各二级管,三有级管和场效应管是否虚焊,击穿或阻值是否正常?高压包的初级和次级绕组阻值是否正常等。如果不正常直接处理,如果没有问题,进行下一步。
           3,看高压板工作的条件是否具备:主供电有么(一般是5-----20V)?控制信号有么(一般是3。3V)?地线是否正常?这里可以先不看亮度调节信号(3。3V)。如果某一信号不正常就进行下一步。注意:大多高压板上都有指示灯,它们的供电都是3。3V。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哪一个是指示灯的供电,哪个是高压板工作的控制信号。哪一个是高度调节信号。
           4.检测不正常的那个点所连接的屏线,看屏线是不是能导通的?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如果没有问题,就进行下一步。
     5.这个点相连接的主板接口接触是否良好?电压是否正常?接触不好,直接处理,如果电压不正常,则检测主板,看电路通道中的保险是否熔断?场管是否正常工作?场管控制信号是否产生?如果场管的控制信号没有,它一般来自于显卡或I/O芯片。不建议更换,风险太大,直接把场管的输入和输出短接即可。
到此,暗屏故障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虽然是复制的 不过好经典

网友(2009-03-12):
复制我的帖子,也不和我打一个招呼,是不是有点过份了

网友:
大家还可以登录我的博客,里面有更多的文章,博客地址:http://hi.baidu.com/%C5%CB%EC%DD%D2%A2/blog

网友:
经典  但是有点不细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发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