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7到底是什么代码,我的主板还有救吗?

楼主(2009-02-05):
我 的华擎865PE主板,开不起机,4位故障检测卡在C4和C5中停顿一会,就在C5,C7停下来,内存供电2.5V正常,AGP显卡12V,5V没有,3.3V有,1.4V有,
电脑维修
人员说是内存问题,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主板还有救吗???
电脑维修

网友:
如果是AMI的BIOS源码,那么c7代码的意思是检测PS2设备出错,请重点查一下PS2的线路以及供电。
还有就是IO部分。

网友:
问一下 心在飞翔 AMI是指WINBOND的BIOS么 怎么看是AMI的么 我知道在BIOS里能看但要是主板有问题怎么看AMI

网友:
AMI是指BIOS的源码,
一般来说品牌的主板,用的都是AMI或是AWARD这两个公司的BIOS源码。
至于主板使用的是那一个BIOS源码,会在主板上贴有一个小标识的。这个是与BIOS块的厂家无关的。

网友:
问心在飞翔,那为啥AGP没有12V,5V电压,你说供电是指哪一部分,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是键盘控制电路及电压正常否 判断不清是哪种BIOS话 内存电路键盘控制电路都检查下吧

网友:
没量错吧 AGP没有12V 那CPU也应该不工作啊 CPU也是有12V供电的,那你就的看AGP12V供电的线路元器件是否损坏的.还有要看下电源10脚是否短路 红色5V是否短路

网友:
我量的是AGP的阻值卡的测试点,我就是重新组装一次就开不起机,倒霉。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北桥电压正常不?

网友:
键盘端口的线路有问题,要吗就是键盘的哪个跳线没插好。

网友(2009-05-04):
今天看了这个贴修好了我的ASUS主板跑C7的,说出来给大家听听!首先是刷BIOS,楼上的说是键盘端口问题,于是测键盘鼠标口没供电,顺路摸瓜,摸到供电的电感下级没有电,上级有5V,动手换电感,开机跑码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