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问华擎865PE问题

楼主(2009-02-05):
我的华擎865PE,开不起机,4位故障检测卡先在C4,C5停一会,然后,停在C5,C7,电脑城的维修人员认为是内存问题,但内存2.5V正常,AGP显卡的12V,5V没有,3.3V,1.4V有,各位高手,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主板还有救吗????

网友:
内存的时钟正常不???有电压没?

网友:
有,有维修人员怀疑BIOS问题,其实,是我清洗灰尘,再次组装,就有问题了,我没有示波器,只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到底是什么问题。